楼主(2012-05-14):
机器没有规律的做到第步就停下来了 死掉了  PLC连接进去 如图

R141 怎么就不通呢 条件满足了,,  还是不能用上升沿?  怎么解决?

网友A:
你程序上下查找下  看看会不会给你在别的地方给你reset掉了  别的地方导通reset你那个R141的话  这样你也不能导通的
来而不往非礼也

楼主:
其他地方 没有 reset

网友B:
这点程序看不出毛病。是不是外部开关,按钮常闭点有接触不好的情况?时间不到就断掉了。x1 r100

网友C:
看时序来查,r140上升沿是后面的条件都满足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时序来查,r140上升沿是后面的条件都满足了?

截图不是都满足了么?

网友D:
不要用自锁,用置位,应该是程序问题

网友E:
PLC一般不会有问题,检查发信R113油缸夹紧的是限位还是压力信号,限位感应块是否有抖动,压力是否因其它缸动作而波动,这些都是随机发生的。

网友F:
很少的是plc问题,多程序和外围电路问题。

网友G:
松下plc吗,DF是什么东东。DF没有标记

网友H:
R140触发后先自锁M点  然后延时0.5秒在去触发R141 ,可能是时序的问题

网友I:
我估计是在上升沿达到的时候,后面有些还没有得电,条件可能不满足,你可以试下把上升沿去掉,我想应该可以的。

网友J:
路过看一下热闹。

网友K:
啊啊啊啊啊

网友L:
你是140成立了,但后面的条件后成立的,所以141不会通。你在乡下你就会明白。因为140的DF已经过去了。

网友M:
学无止境, 永远是学生。

网友N:
没接触过这类的PLC

网友O:
同意11楼和15楼的说法,你都不懂DF微分指令还敢用,要DF微分之前的R140最后一个闭合才能自锁R141
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!

网友P:
应该像1楼说的 后面的有用到了复位指令

网友Q:
同意15楼的说法.

网友R:
同意11楼的观点,应该是上升沿瞬间,有个别条件还没满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