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4):
我公司有一台40P的制冷机,分两组制冷,现在第一制冷机高压报警(不能工作)复位一分钟内再次报警。在停止工作情况下,第一组:高压:1.2。低压:0.65。第二组:高压:1.45。低压:0.5。第二组开机启动后能正常运行。第一组就不能工作 。第一组问事出在哪里? 请对制冷设备了解的帮忙… 给回答者加分,谢谢…

网友A:
你把高压调高一点看看
  • 下载积分:+1(huhu)

网友B:
    建议先清理蒸发器看看。毛细管有木有堵
  • 下载积分:+1(huhu)

网友C:
    可能是第一组的管路内造成冰堵了,只能这样点拨,具体可以查下管路
  • 下载积分:+1(huhu)

网友D:
    你的冷凝器该清洗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huhu)

网友E:
    有没有可能是压力开关或是压力传感器故障了,不然就是管道堵了?
  • 下载积分:+1(huhu)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的参与,后来厂家来把里面的制冷剂放掉一些就可以了,(低压降下来)

网友F:
  • 下载积分:+1(huhu) 热心助人

网友G:
    你的机器应该在冬天加过制冷剂的,还有系统有不少的空气,工作的时候看看两个机组的高低压,对比一下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huhu) 热心助人

网友H:
    清洗热交换器,高压保护开关能否调整的,调整一下保护开关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huhu) 热心助人
    yaanlh

网友I:
    应该是堵住了。这个我们经常遇到,要么缺氟利昂,检查电流看看。电流都一样换那个过滤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