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4):
我刚接触s7-200,
编了一个简单的自动分拣系统的程序,

主程序
启动液压站,传送带等,
实现自动子程序和手动子程序的切换

自动子程序
启动传感器
启动物料检测开关定时器,有物料通过则定时器断电复位,
持续一分钟无物料通过则启动报警器,同时启动第二个定时器,
报警持续一分钟仍然没有物料通过则结束子程序、主程序,即自动关闭系统(这个不会)
物料通过相应的传感器的时候启动相应的液压缸动作。
子程序自动一直循环,直到收到结束指令

还有很多问题请教前辈:
1、如果主程序所有按键都是断开的,子程序是否还能继续执行
2、子程序里面的输出能否控制主程序?
3、如何实现子程序的自动无限循环,直到输入结束指令才结束?(还是说没有结束指令子程序会自动循环?)
4、如果子程序结束,是否所有子程序的输出自动结束?

拜求前辈指导
qq371001109

楼主:
附上程序文件,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  ,求前辈指导
描述:程序文件
附件: 项目1.zip (3 K) 下载次数:18

楼主:
没人帮我

网友A:
看了下程序,的却有问题,子程序不执行时则会保持子程序最后次扫描的状态,具体咨询我QQ249634378

网友B:
一般来讲,主程序索引关键的开关量来驱动子程序,子程序用SM来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