昆仑通态触摸屏和三菱E700怎么实现通信

楼主(2012-05-14):
具体是要在触摸屏上控制实现变频器运行频率,加速,减速,传动挺时三个时间设定.
控制器用的是欧姆龙PLC,触摸屏是昆仑通态的。还是做不到。求教
这一切,只因为,我相信。

网友A:
modbus,然后找到相应地址就可以了

楼主:
相应地址怎么找。能说再具体点吗?谢谢
这一切,只因为,我相信。

网友B:
e700说明书上有地址位

楼主:
谢谢。我找说明书仔细看下。
这一切,只因为,我相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