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4):
三菱CC-LINK系统中各个远程I/O站和远程设备站之间的通信问题,他们都是把DA,DB数据线分别相连,它们之间是怎么和cpu进行数据通信的

网友A:
远程IO站:
           CPU内部继电器---------------主站模块远程输入RX(缓冲存储区)--------------------远程IO输入-----------外部开关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OM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接扫描(自动)

           CPU内部继电器---------------主站模块远程输出RY(缓冲存储区)--------------------远程IO输出------------外部指示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接扫描(自动)
远程设备站:
           CPU内部继电器---------------主站模块远程输入RX(缓冲存储区)--------------------IO输入-----------外部开关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OM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接扫描(自动)

           CPU内部继电器---------------主站模块远程输出RY(缓冲存储区)--------------------IO输出------------外部指示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接扫描(自动)

           CPU数据寄存器1---------------主站模块远程设备站RWr(缓冲存储区)--------------------远程设备站RWr(从站模块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OM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接扫描(自动)

           CPU数据寄存器2---------------主站模块远程设备站RWw(缓冲存储区)--------------------远程设备站RWw(从站模块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指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接扫描(自动)

参考FX系列PLC的CC-LINK主站和从站模块的资料,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解释,上面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传输图,以FX2N系列PLC为模板,主站模块是FX2N-16CCL-M,远程设备站的从站模块是FX2N-32CCL.

其中主站模块缓冲存储区依据你分配的站号已经内部分配好,你只需要弄清楚它和从站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手册上写的很清楚,先看手册才是最重要的

网友C:
楼上解释得挺好的

网友D:
CC-LINK手册上对于主站与远程I\O站,主站与远程设备站以及主站与本地站之间通讯的详细介绍,楼主看了应该会有收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