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色的5月13,下载AB的PLC程序,烧了电脑串口!真是背啊!

楼主(2012-05-14):
5月13日晚上19:00去下载AB 1761系列的plc程序,点击下载程序后不久提示未连接,4-5秒钟后味道焦糊味,发现不对劲,摸了一下下载线的串口连接处,很烫!措不及防,确定串口已烧毁。因机床等用,串口已烧毁,通讯线肯定也坏了。只能用自己的N年以前买的老电脑了,手上有一个三菱和一个基恩士的PLC,还好这两种plc还比较熟悉,重新写程序搞定了。可惜了我的电脑,又得返厂维修了。
AB PLC坑爹啊!

楼主:
备注:AB 1761 系列PLC的编程电缆系淘宝购得的,已用了2年多了!
价格几何我就不说了

网友A:
唉!!悲哀啊!!同情楼主!!!

网友B:
怎么会这样!

网友C:
铭杰~这运气 哎

楼主:
昨晚一直忙到23:30
所幸机床现在已经能用啦
这下修电脑又得几百大洋啦

网友D:
向楼主表示慰问,看来PLC串口防下载做过手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向楼主表示慰问,看来PLC串口防下载做过手脚?
应该不会,这两个PLC我在二手市场买的。成功通讯测试过!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烧的串口,郁闷啊!
烧串口就烧串口吧,还烧的稀里糊涂!

网友E:
节哀顺变吧!
liuliangdt

网友F:
悲哀,同情。

网友G:
一定要搞清楚原因,否则还有下次啊!
下载积分:+5(铭杰工控) 有道理!

网友H:
恭喜你 你运气非常好 建议先购买点彩票
多谢兄台的祝福!不过我一向没有买彩票的习惯!

楼主:
因为这两个电柜是电工按我给的图纸接线的,通电之前,我检查并确定过接线无误。由于电柜做起来有一段时间了,直接放车间的架子上面,由于车间里有3台抛丸机,空气中有有大量的导电粉尘(今天上午观察了一下有磁铁的地方都吸附了很多很细微的灰尘)
在听取shi2999大哥的分析后初步断定为导电粉尘粘在PLC串口里导致短路烧毁电脑串口的。
看来以后再检查接线之后还得用压缩空气吹掉电柜内的异物和灰尘。

网友I:
有学习了一招,

网友J:
学习了,同情楼主,看来做什么都要细心点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因为这两个电柜是电工按我给的图纸接线的,通电之前,我检查并确定过接线无误。由于电柜做起来有一段时间了,直接放车间的架子上面,由于车间里有3台抛丸机,空气中有有大量的导电粉尘(今天上午观察了一下有磁铁的地方都吸附了很多很细微的灰尘)
在听取shi2999大哥的分析后初步断定为导电粉尘粘在PLC串口里导致短路烧毁电脑串口的。
看来以后再检查接线之后还得用压缩空气吹掉电柜内的异物和灰尘。

导电灰尘环境,你的电控柜什么防护等级?如果防护等级不够,估计后期电气件也够呛。
还有,AB的串口线,自己做就行了,没必要买吧。

网友L:
这就是命!HO!HO!

网友M:
学习了!
不过 导电粉尘粘在PLC串口 上对PLC没有影响吗?PLC丝毫没坏吗?

网友N:
感谢分享这些实战经历,AB的没有弄过

楼主:
:

导电灰尘环境,你的电控柜什么防护等级?如果防护等级不够,估计后期电气件也够呛。
还有,AB的串口线,自己做就行了,没必要买吧。
郭大侠所言极是,现在把电柜密封处理得很好。估计以后问题不大。

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!

网友O:
后续还是小心点,感谢楼主分享这一问题点

网友P:
还能遇上这种事,是不是忘了跟母亲大人请安????

网友Q:
肯定是PLC侧通信口电压不稳造成,为保护PC起见,最近用带隔离的数据线

网友R:
楼主找到问题了,也算是有收获!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因为这两个电柜是电工按我给的图纸接线的,通电之前,我检查并确定过接线无误。由于电柜做起来有一段时间了,直接放车间的架子上面,由于车间里有3台抛丸机,空气中有有大量的导电粉尘(今天上午观察了一下有磁铁的地方都吸附了很多很细微的灰尘)
在听取shi2999大哥的分析后初步断定为导电粉尘粘在PLC串口里导致短路烧毁电脑串口的。
看来以后再检查接线之后还得用压缩空气吹掉电柜内的异物和灰尘。

这个事必须的。

网友S:
向楼主表示慰问

网友T:
     铭杰兄弟请节哀顺变吧!细节往往就能决定成败。"前戏"都没做足就想直奔主题,兄台你也太急了点吧。记得以后做活先观察观察,再清扫清扫。再一鼓作气、包兄弟你马到功成!

网友U:
铭杰,首先向你慰问下,呵呵,吃一哪个啥,也就长了一哪个啥,我以前也有过因为粗心粉尘短路烧坏数据线和PLC的通迅口的经历,还好电脑串口没坏,搞工控啊,以后一定要注意好细节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     铭杰兄弟请节哀顺变吧!细节往往就能决定成败。"前戏"都没做足就想直奔主题,兄台你也太急了点吧。记得以后做活先观察观察,再清扫清扫。再一鼓作气、包兄弟你马到功成!

我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铭杰,首先向你慰问下,呵呵,吃一哪个啥,也就长了一哪个啥,我以前也有过因为粗心粉尘短路烧坏数据线和PLC的通迅口的经历,还好电脑串口没坏,搞工控啊,以后一定要注意好细节~~~~

是啊,小心使得万年船,这么多年了第一次碰到,唉,出来混,总算还了!

网友V:
从没遇到过,见识了

网友W:
那就买好点的编程线,带光隔的

网友X:
哎,有失就有得,祝福楼主

网友Y:
那可能是你的通讯线短路造成的,只有通讯口的电源线路短路才可能造成烧线啊
绿色的微笑

网友Z:
长了知识。谢谢

网友AA:
除了编程口就没有其他下载路径了吗?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AB:
同情啊,兄弟!!

网友AC:
别吓得我不敢用自己电脑去搞了

楼主(2012-10-26):
引用 网友AA:
除了编程口就没有其他下载路径了吗?
1761-32BWA的老PLC除了编程口莫非还有其他下载途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