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4):
v2=(a-g1)/(a-g2)*v1   其中g v是通过传感器得到的   不胜感激啊  在这里先谢谢了

是先通过速度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获得v1 g1  然后间隔一段时间(大概十秒)通过称重传感器再得到g2后通过上面的公式算出v2  就这样每隔十秒得到重量的数据 不断地算出v2  得到一次v2就 输出一次     麻烦各位了

网友A:
楼主想说明什么问题?
v2=(a-g1)/(a-g2)*v1    在这里先谢谢了

其中先通过速度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获得v1 g1  然后间隔一段时间(大概十秒)通过称重传感器再得到g2后通过上面的公式算出v2  就这样每隔十秒得到重量的数据 不断地算出v2  得到一次v2就 输出一次     麻烦了
活到老学到老:还有 8  分没学到

网友B:
是想在PLC里计算吗?就用MOV DIV ADD SUB等指令呀,分开写就行。
v2=(a-g1)/(a-g2)*v1    在这里先谢谢了

其中先通过速度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获得v1 g1  然后间隔一段时间(大概十秒)通过称重传感器再得到g2后通过上面的公式算出v2  就这样每隔十秒得到重量的数据 不断地算出v2  得到一次v2就 输出一次     麻烦了

网友C:
求A还是求V1
v2=(a-g1)/(a-g2)*v1    在这里先谢谢了

其中先通过速度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获得v1 g1  然后间隔一段时间(大概十秒)通过称重传感器再得到g2后通过上面的公式算出v2  就这样每隔十秒得到重量的数据 不断地算出v2  得到一次v2就 输出一次     麻烦了

网友D:
看不懂問題

應該也不急吧
若急的話,應該會常常上來留意
不會只把問題丟上來之後,就沒下文了
v2=(a-g1)/(a-g2)*v1    在这里先谢谢了

其中先通过速度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获得v1 g1  然后间隔一段时间(大概十秒)通过称重传感器再得到g2后通过上面的公式算出v2  就这样每隔十秒得到重量的数据 不断地算出v2  得到一次v2就 输出一次     麻烦了 很急用 明天就需要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E:
这不有点搞笑嘛,就放一个公式,谁知道你想做什么
v2=(a-g1)/(a-g2)*v1    在这里先谢谢了

其中先通过速度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获得v1 g1  然后间隔一段时间(大概十秒)通过称重传感器再得到g2后通过上面的公式算出v2  就这样每隔十秒得到重量的数据 不断地算出v2  得到一次v2就 输出一次     麻烦了 明天就需要了 拜托啊

楼主:
v 和g是通过传感器获得的 v1 g1 g2 v2这些是不同时刻所获得的数据 这几天断网 不好意思 各位老师

楼主:
v1 g1 是先获得的 然后间隔一段时间(大概十秒)在得到g2后通过公式算出v2  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 我做的毕业设计是带式运输机恒功率控制系统设计 麻烦各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