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FX PLC

楼主(2012-05-14):
困惑:
1、请问如何读取出PLC的M断电保持继电器的状态(在监视中可以读取),并保存下来,如M500的状态是置位的,保存程序在电脑上时把这条信息也保存下来。
2、如何把上面保存下来的如M500已置位的信息存储到PLC中
PLC为FX2N系列
非常感谢,每次维护程序都特别的麻烦。

网友A:
LDP M500 INC DO置位保存,这样可不可以
下载积分:+5(zjhchtfw) 谢谢相助

网友A:
也可以用断电保持寄存器D200以上试一试吧

网友B:
同意楼上的
把M 的状态写入 断电保寄存器D 中。
下载积分:+1(zjhchtfw) 谢谢相助

网友C:
同意楼上的
把M 的状态写入 断电保寄存器D 中
下载积分:+1(zjhchtfw) 谢谢相助

楼主:
楼上的办法也不错
看来只能采取补救办法了,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上位机读取位元件字状态,
为什么编程软件不增加这个功能,搞不懂了,三菱杯具了

网友D:
编程软件有这个功能的话,也很麻烦的。万一保存在电脑中忘记了,下次下载到PLC里面就是这个状态,可是PLC原本没有这个问题,那就会搞错状况了哦!
下载积分:+1(zjhchtfw) 热心助人
请多关照!
zsh340

网友E:
三菱可以到达楼主的要求,看来楼主对三菱好像不太熟悉?
下载积分:+1(zjhchtfw) 请问操作?

楼主:
8楼:
我一直用的是免安装的“SW0PC-FXGP/WIN-C V3.00”,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?

网友D:
现在该用GX Developer或GX Works2了!
下载积分:+1(zjhchtfw) 习惯旧版呵
请多关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现在该用GX Developer或GX Works2了!
有我说的功能吗?怎么使用?

楼主:
想知道PLC用户数据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F:
同意楼上的
把M 的状态写入 断电保寄存器D 中

网友A:
MOVP KnM500 Kny10一位一位显示

网友D:
说实话我还没想过用这个功能,所以也没有去找,也就不知道有没有。不好意思!这段时间页很忙,迟些时候有空可以找找,楼主也可以安装后摸索一下。谢谢!
请多关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