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串行PLC链接继电器的用法。

楼主(2012-05-14):
我想问一下欧姆龙CP1H系列串行PLC链接继电器(3100~3189)是怎么个用法,可以乱用吗? 和开关量输入/输出继电器有什么不同.谢谢! 我查了手册上都没有写.
是不是要在软件上设置呢?

网友A:
他只限于PLC间数据交换,很稳定。IO是动作,他是多plc之间动作

网友B:
不可以乱用,不同的站号用不同的地址
在操作手册里写得很清楚
那个操作手册啊,我没找到啊,发个截图也可以啊。谢谢
下载积分:+5(盗版猫) 热心助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