坑爹的事故

楼主(2012-05-14):
工地施工,挖机把地埋电缆的零线挖断了,所有正在工作的电源为220V的设备全部报销,欧姆龙PLC报销7台,接触器指示灯开关电源之类的无数,坑爹!最关键的是还有1台PLC程序没有备份,要找厂家,现在的厂家怎么都那么小气,发个程序都不愿意,还非要买他们的PLC,才给程序。零线断了,回从其他用电设备上回流成380,实际400V

楼主:
柜子里,原厂家没有设计380变220的变压器,直接用市电的零线,如果加了隔离变压器,会不会避免类似的事故?请各位看客发表一下个人见解哦
下载积分:+3(linyi) 热心助人

网友A:
加隔离变压器会避免这种现象。这个设备厂家这个钱也要省,太抠了。

网友B:
现在一般设计都是加隔离变压器,380转220的。楼主的技术又可以进步了,不过这样的确有点坑爷。

网友C:
坑爹!最关键的是还有1台PLC程序没有备份!!把此PLC的电源板找同型号的换掉应该可以!!!电压升高只会烧电源这块,然后

网友D:
4楼说的不错,应该是可以维修的,不必要全换新的

网友E:
有些故障维修也是无用的,这中事故属于厂商的设计问题,不过现在追究有些XXXXXXX

网友F:
企业里应该有相当或相近的PLC,可以把电源拿来先代用再说。

网友G:
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?是来挨骂的吗?知道PLC重要你不会自己加个380/220的变压器吗?最讨厌光说不练的嘴把式。不要诋毁人家设备厂,谁知道你拿了他们的程序想干嘛!自己备用还是造个他们一模一样的机器。你把烧掉的还给人家厂家,厂家一般会成本价给你个新的.................
搞工控的也是人,也要吃饭。人家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没有错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坑爹!最关键的是还有1台PLC程序没有备份!!把此PLC的电源板找同型号的换掉应该可以!!!电压升高只会烧电源这块,然后
对啊

网友I:
如果是欧姆龙PLC接入380的电压坏掉的,可以用外部24v开关电源接入原plc 24v电源输出端。应该能正常工作!

网友J:
杯具呵,以后把所有设备都加隔离变压器

网友K:
不错呀。战绩也比较辉煌了.
我们这里的机器也有辉煌的战绩.
触摸屏连接PLC的 cable松动,正好碰到主电源开关的端子(220v),
也是烧了很多东西.PLC  CPU. (松下的)
PLC 主基板.
PLC CCU.

网友L:
引用 网友C:
坑爹!最关键的是还有1台PLC程序没有备份!!把此PLC的电源板找同型号的换掉应该可以!!!电压升高只会烧电源这块,然后

4楼说的对,你只需换PLC的电源部分就行了,CPU部分用原来的,你就不需搞程序了。我都是这样修的。

网友M:
4楼说的对,我们也是经常那样做

网友N:
就断一根零线坏这么多东西,设备肯定有问题。

网友O:
断了N线,应该不会这么严重吧。另外设备电气设计也存在问题。
朝花夕拾
zsh340

网友P:
引用 网友G:
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?是来挨骂的吗?知道PLC重要你不会自己加个380/220的变压器吗?最讨厌光说不练的嘴把式。不要诋毁人家设备厂,谁知道你拿了他们的程序想干嘛!自己备用还是造个他们一模一样的机器。你把烧掉的还给人家厂家,厂家一般会成本价给你个新的.................
搞工控的也是人,也要吃饭。人家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没有错的

说得对!

网友Q:
真的有够坑爹的

网友R:
都是电源板故障,完全可以维修,也不必更换程序,费用也省不少。

网友S:
岂止是坑爹啊 ~

网友T:
       遇到这事。谁都头大啊! 隔离变压的方法学习了!

网友U:
断一根零件,绝不会发生这么多大的故障的,楼主的工厂控制线路肯定有问题~~~~~~~~不过说起来易,做得起很是麻烦的,因为工厂的很多很多设备都是共用一条零线,断了之后会形成很多的回路。错棕复杂的交结在一起。楼主的控制回路可能三相的电源都在用啊~~唉~

楼主:
楼上的某位兄弟,您说话也太尖酸刻薄了,这里讨论的是技术问题,至于人情世故,不是你我三言两语道得明白的,实际工作中并不是你想加什么元件,就可以随便加的,欧姆龙的CPM2AH程序,很好破解,另几个的,我都已经拿到程序,而且打印出来和电路图一起放在控制柜里,便于检修查阅,厂家保护程序保护自己的设计专利,我能理解。可设备出了故障,大家都想尽快维修恢复生产,可总有些不是太豁达的人,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而阻碍了维修速度。程序容易破解,人心却难以破解,正如南亚某小国觊觎俺们的岛礁一样,利益.....

网友V:
引用 楼主:
柜子里,原厂家没有设计380变220的变压器,直接用市电的零线,如果加了隔离变压器,会不会避免类似的事故?请各位看客发表一下个人见解哦

加隔离变压器,电源电压升高了,后边电压还是会升高的,看起来也没用啊
不如对重要设备加过电压保护,这样会可靠点
  • 下载积分:+1(静芳) 怎么个升高法?进线从38 ..

网友W:
引用 网友V:

    加隔离变压器,电源电压升高了,后边电压还是会升高的,看起来也没用啊
    不如对重要设备加过电压保护,这样会可靠点

    怎么个升高法?进线从380升到660么?

网友X:
    这就是国人不重视细节的后果

网友Y:
    一般用到三相四线的设备要求0线重复接地,这类似情况可以避免的。

网友Z:
    看来我有点OUT了,搞了十多年的工控与强电,居然第一次听说断了零线会烧设备。220V的电源,就是一根零线与一根相线,零线断了,就是断点的另一头可能会带电,但进220V用电设备的一端绝对不会带电啊,用表量也不会有电压,怎么会烧坏PLC等呢?

网友AA:
    我们公司用的程序有问题过了质保期,我还让程序供应商(日本方面派了中国人改动的)来免费改动了程序,实属设计问题,可以追究安装设计问题。零线断都会发生,但设计缺陷这是供货商没有完善的

网友G:
    人家厂家坑你们那上法院啊!
    我遇到的情况是,为了催讨设备款锁了PLC。客户哄你开了锁,然后扬言谁再碰机器就打谁!!哈哈哈! 楼主你说我们能把程序给这种无良用户吗?当然楼主说的也对,不是三言两语能把所有的情况都概括了。但谁都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,一夜回到解放前吧.................

    26楼请回答27楼的问题

    30楼你不要用家用电器或照明线路的思维来分析工厂配电系统----------人家说的是断了总零线,你能保证所有的单相负载都接在同一相上面吗?

网友AB:
    挖断零线,那是致命的。把PLC电源板换掉,程序还在,不会丢失!

网友AC:
    就是设备厂家的责任,不能怪版主

网友AD:
    楼主应该买几个PLC电源就可以了

网友V:
引用 网友W:

怎么个升高法?进线从380升到660么?

如果用220/200的变压器电压还是可能会升高的,如果用380/220的变压器应该没事,但要是220v端的电源线被挖断了,后果也难料的

网友V:
引用楼主qrklove于2012-05-14 18:39发表的 坑爹的事故 :
工地施工,挖机把地埋电缆的零线挖断了,所有正在工作的电源为220V的设备全部报销,欧姆龙PLC报销7台,接触器指示灯开关电源之类的无数,坑爹!最关键的是还有1台PLC程序没有备份,要找厂家,现在的厂家怎么都那么小气,发个程序都不愿意,还非要买他们的PLC,才给程序。零线断了,回从其他用电设备上回流成380,实际400V

为什么零线断了电压升高了??
难道只有一根零线断了就导致电压升高的么
还是火线也挖断了,导致火线跟零线短路了??
敢问楼主可明白其中的原委??

楼主:
楼上的,您可以自己做个试验,三相四线的电源,开关后面依次接A相N,220v100W白炽灯1号。B相N,接220V100W白炽灯2号。现在把开关的零线剪断,你会发现灯泡会比先前暗了。如果长时间这样用灯泡就烧了。上面的元件换成焊机,电脑,PLC,接触器等等其他元件,会发生什么现象,如果你比较富裕,可以试试

楼主:
回32楼,中联重科,不知您听说过没,他的设备PLC ,都用GPRS通信模块来监控,如果你的按揭没有付他就让你的设备不能正常使用(他们的设备可以按揭贷款),用远程控制的方式来收尾款,这方式很好。那程序很难破解

网友AE:
学习了学习了。。。我们厂也经常烧东西。。。也是类似原因。。。工厂配线长时间不整理,就会发生混乱,有时候回路短路或者断路,就悲剧了。。。
QQ76214024

楼主:
这个故障,最后还是找厂家买了个PLC,备份了新程序,又把所有用220的柜子加装了380/220变压器,老板又花了不少银子,他心疼,俺高兴

网友AF:
呵呵``以后长记性了

网友AG:
我认为没有那么严重,因为它们都有过压保护,象压敏电阻啊等,查一下电源输入电路.

网友AH:
引用 网友G:
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?是来挨骂的吗?知道PLC重要你不会自己加个380/220的变压器吗?最讨厌光说不练的嘴把式。不要诋毁人家设备厂,谁知道你拿了他们的程序想干嘛!自己备用还是造个他们一模一样的机器。你把烧掉的还给人家厂家,厂家一般会成本价给你个新的.................
搞工控的也是人,也要吃饭。人家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没有错的

支持

网友AH:
引用 网友I:
如果是欧姆龙PLC接入380的电压坏掉的,可以用外部24v开关电源接入原plc 24v电源输出端。应该能正常工作!

其实PLC都可以的。只要+-接好就行了

网友AH:
引用 网友E:
有些故障维修也是无用的,这中事故属于厂商的设计问题,不过现在追究有些XXXXXXX

楼主也不能这样说。厂商要求的是3相5线。你们使用商做到了吗?关键是协商解决

网友AI:
同意4楼的说法,死吗当活马医

网友AJ:
人民币的代价啊

网友AK:
PLC程序写在版里面,你就把这个电路板拿出来和好PLC交换就有程序了,何必麻烦厂家呢。我这样试过的,程序依旧在里面

网友AL:
还是当老实人,办老实事,不要偷懒

网友AM:
引用 楼主:
柜子里,原厂家没有设计380变220的变压器,直接用市电的零线,如果加了隔离变压器,会不会避免类似的事故?请各位看客发表一下个人见解哦

我们设计的都有隔离变压器,就是考虑安全问题。

网友AN:
:坑爹的事故
SS

网友AO:
这种情况下零线断掉的确会使使用N-相线 的220V用电设备因过电压而损坏。但并不是所有的用电设备电压都会升高,有的反而会降低。使用380/220的隔离变压器会避免这种情况发生,电压再怎么高也不会高出原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。  至于有的朋友建议用外接DC24v我觉得不敢苟同,知道其内部开关电源的朋友应该会明白的。最好解决问题的捷径建议维修开关电源,有电子基础的朋友都能解决这些问题。更换或者替换电源部分也是不错的解决方法。以上是个人之见,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。

网友AP:
引用 网友G:
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?是来挨骂的吗?知道PLC重要你不会自己加个380/220的变压器吗?最讨厌光说不练的嘴把式。不要诋毁人家设备厂,谁知道你拿了他们的程序想干嘛!自己备用还是造个他们一模一样的机器。你把烧掉的还给人家厂家,厂家一般会成本价给你个新的.................
搞工控的也是人,也要吃饭。人家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没有错的

瞎讲!我这里有一个公司用CPU224,问厂里换一个的话要4000元!

网友AQ:
电源电压升高,PLC电源易坏。换换电源板吧。我就是怎样做到,四楼说得对。程序保住了。试试!
huailin

网友AR:
用隔离变压器也不是绝对安全的,我厂里烧了一电柜,元件烧得面目全非,经老总领导们确定隔离变压器那位置是烧得最严重的,又花了老板6~7万,我也免费加了三天晚上的班。说来那次也怪,200A的电柜总开关都不跳,最可怕的是电房也没跳。起火了车间值班人员才通知电房拉闸的,不然后果谁都不知道,这次是发生在晚上凌晨1多的,没有目击证人,所以我不好确定就是隔离变压器出问题(说变压器问题的是老总说的,因为要写报告)。但这次就有人看到了,当天限电,发电搞维修,市电来了就直接在电房转的,车间设备没有将主电源切断的情况下有一电柜在冒烟,还没到起火的地步啊!维修人员跑过去拉下总开关,看到隔离变压器在冒烟。经过这两次事事故,领导下令把所以电柜的隔离变压器全拆了,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,你们说呢?

网友AS:
这种故障的plc很好维修的!

楼主:
56楼的,变压器是会起火烧掉,原因在于变压器的寿命到了,本身的质量问题,负载太大了,空开有时候确实出了事故不跳闸。变压器的安装位置很重要,要放在即使起火了也不会烧其他元件的地方。我见过一个厂家用铁盒子把变压器罩起来,铁盒子要有散热孔。当然很多事情是防不胜防的

网友AT:
你的零线做的也太没保障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