漏电断路器一直跳闸,咋办?

楼主(2012-05-14):
各位大侠,流水线控制柜内的漏电断路器,只要任何一台电机启动,漏电断路器就会跳闸,外围电路都检查过了,没有任何接地等问题,漏电断路器也换了个新的,还是老是跳闸,烦人啊,想请教下各位这是为什么啊?怎么解决呢?我这个是三相四线制的漏电断路器,客户提供的是三相四线制的电源,没有地线,跟电源会不会有关系呢?

楼主:
怎么没人解答啊

网友A:
零线和地线搞错了吧?光想着三相的,接触器要不要电的?

网友B:
接触器用的N线是不是接在断路器的上端

网友C:
搞火了,就把线剪了呗

网友D:
N线接没接,没有接的话。是不行的

网友E:
三相四线制的漏电断路器的N线有没接错?

网友F:
三相进线电压有没有切相?

网友G:
是否可以加一个隔离变压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搞火了,就把线剪了呗
这样很危险的吧

网友H:
设备带有变频器吗?假如有变频器而且漏电断路器的灵敏度有很高的话就会跳闸的。
1、不要漏保,不过接地一定要好。
2、用灵敏度低的漏保。

网友I:
如果漏电断路器线路没接错的话,还是先得确定是漏电跳的还是过电流跳的,如果看不出来,就先换个不带漏电的试试呢

网友J:
三相四线都通过漏电断路器,如果流过断路器的总电流为0,断路器是不会跳的。就是说:A相100A、B相105A、C相100A、那么零线一定是5A。
A相+B相+C相+零线=0  不会跳。A相+B相+C相+零线不等于0  就会跳。会跳只有三种可能:
1经过断路器的相线有电流经地线跑了。
2没经断路器的相线的电流经过了已过断路器的零线。
3经过了断路器的0零线有电流跑到地线。

这是个人见解不一定是全对。只供参考
  • 下载积分:+3(sport1988) 热心助人

网友K:
    这么简单的问题,还要问???这种问题都搞不好,怎么混工控?

网友L:
    15楼说得对,他说明了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原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    这么简单的问题,还要问???这种问题都搞不好,怎么混工控?

    兄弟,那你解释下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解决呢?

网友M:
    这不是故障问题,而是接线的问题(接线有误),零线是接在专用的零线端子上,   所有这条流水线的负荷必须要通过你接的漏电开构成闭合回路。建议你把单相负荷从漏电开关上分一组出来,独立供电,有利用维修方面…

网友N:
    肯定接线有问题的。N线和PE线拼在一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    这不是故障问题,而是接线的问题(接线有误),零线是接在专用的零线端子上,   所有这条流水线的负荷必须要通过你接的漏电开构成闭合回路。建议你把单相负荷从漏电开关上分一组出来,独立供电,有利用维修方面…

    你好,你这个分一组出来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O:
    哎呀,客户给你的三相四线制电源。是零线和地线是一起的。工厂的电都这样。所以啊你漏电断路器肯定跳啊。

网友P:
    这么多问题,建议不用漏电开关,直接用普通空开就可以了
    锅专家
    如果您有烦恼,
    如果您缺少背锅人,
    如果您百思辗转不能入眠,
    如果您扛不住压力,请找专业背锅侠。
    我们秉承一贯作风,
    锅背的快准狠,锅背的专业专注执着;
    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中,发挥出您真正的价值和优势
    专业背锅,快选锅专家!

网友Q:
漏电保护器容量太小。或者说流水线有问题,还有就是检查线有没问题有没有碰到流水线的铁的地方,或者检查电机买的对地电阻。

网友R:
设备是不是有变频器?有没有良好接地?
还有就是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有没有余量?

网友S:
生产线上有变频器,会产生这种现象。
漏电断路器一直跳闸,咋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