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的程序 为什么海泰客和维纶用开关类型怎么不一样呢

楼主(2012-05-14):
程序如图 海泰客用两个“设为ON型”的按钮就可以了 用维纶怎么就不行啊 用维纶的在两个复位开关前加一小段延时才可以实现 但是 按钮置位时 不会显示为1的状态图片 两个按钮一直都是0状态的图片

网友A:
不同的厂家肯定不一样的啊

网友B:
威纶的按钮,选复归型就可以实现

网友C(2012-07-08):
是的,是有点不一样的。看一下威伦通的说明书吧。

在东莞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