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师傅帮忙啊:伺服马达不能启动了

楼主(2012-05-14):
程序如图:
程序运行中条件能够成立,M20003闭合,但是定位编号2的定位不会启动(马达无动作),
不知道问题出在那了,各位师傅指点啊!
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!

网友A:
以上程序是完整的么?
1、servo on了没?
2、positioning srart 信号发了没?

网友B:
正反转接近开关是否感应到了

楼主:
其它编号定位都正常,
"movp k2 U1E\G1700"是不是positioning srart 信号啊 ?

网友C:
你发这么点东西,没人帮得了你

网友D:
把MOVP K2 G1700U1E .K2改成K0试试.

楼主:
小弟问题找到了,是少了启动信号
QD75启动:1.Y启动信号输出;2.pstrt指令启动
多谢了!

网友E:
这个是啥系列的!

楼主:
Q系列PLC
M4的QD75

网友F:
QD75没玩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