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纳百川

楼主(2012-05-14):
我厂地板线在生产过程中;75kw的电动机是回收不合格的板坯风机;一般生产正常时;基本不用板坯回收;75kw电动机是24小时运行的;但是生产不正常时;非常频繁的要启动电动机进行不合格的板坯回收;这样交流接触器;电动机吃不消;电动机只能24小时工作;现在想用变频器控制;没有实际操作过;不知道变频器能不能在生产不正常时基本满负荷频繁50hz启动;是否会过流保护;
真诚到永远

网友A:
应该没有问题的,我们厂也有且比这个大的变频器
海纳百川

楼主:
补充一点;启动时只能50hz瞬间启动;否则慢慢的启动会堵塞管道;
真诚到永远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补充一点;启动时只能50hz瞬间启动;否则慢慢的启动会堵塞管道;

变频器启动要有个加速过程的,75kW的电机最少也得3~5s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补充一点;启动时只能50hz瞬间启动;否则慢慢的启动会堵塞管道;

用变频器就没意义了,变频器不能实现全频启动。

网友D:
同意以上观点,这样使用变频器就没效果

网友E:
这样的启动方式是否用机械方式来解决会更好呢?比如电机带飞轮,加离合器进行启停
zsh340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这样的启动方式是否用机械方式来解决会更好呢?比如电机带飞轮,加离合器进行启停

说得对!

网友G:
加变频器没意义,加离合器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方案

网友H:
6楼说得非常对,加离合器

网友I:
en ,家变频器没有意义,还是用离合器吧

网友J:
楼上说的对啊,变频器启动有过程的,用离合吧

网友K:
意义不大~这样楼主干嘛用变频器呢?

网友L:
用电磁离合器能解决,不用变频器,

网友M:
我看最好是电机一直转着,加个风门迅速打开,关闭就最好!

网友N:
变频器有加速过程,直接50HZ起动,没有必要使用变频器,加离合器是个好办法。

网友O:
不应该这么做,应该在进风口加一个风阀,气缸控制开关,不用时关闭风阀就行,电机电流大概在50%全负荷。

QQ:1792595232

网友P:
支持用离合器的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