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4):
今天学习伺服时,碰到一个问题:
用QD75MH1控制一个伺服驱动器(MR-J3-10B)来驱动伺服马达,MH1中的控制单位选择的是角度。
在用PLC进行旋转定位控制时(0~360°),如果旋转角度小于180°,马达自动正转到位;旋转角度大于180°时,马达会自动反转到位。总之,马达就是以180°分界,自动选取路径最短的旋转方式。
我想要改变这种现象,不管旋转多少角度,马达都朝一个方向旋转。应该修改那里的参数?是QD75MH1的,还是MR-J3-10BD的,还是PLC程序的?

网友A:
在QD75程序里修改,参数项

楼主:
已经搞清楚了:在QD75MH1中位置点设置应该为INC方式,而不是ABS LINE方式

网友B:
要設定兩個參數
1) S/W Stroke LMT HIGH = 0.00000 deg
2) S/W Stroke LMT LOW = 0.00000 deg
這樣就不會只往短的方向轉
Fred Lo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設定兩個參數
1) S/W Stroke LMT HIGH = 0.00000 deg
2) S/W Stroke LMT LOW = 0.00000 deg
這樣就不會只往短的方向轉

多谢关注。
你说的这两个参数已经设定过了,还是不行。必须把位置点设定为INC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