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可以旋转的接头

楼主(2012-05-14):
大家好!我有两个电磁阀装在旋转工作台,那线束也要跟着旋转,有没有可以旋转式接线头

网友A:
有一种滑环在高速旋转下都可以紧密接触,我厂有好几台设备用到。

网友B:
叫电气旋转接头,在网上一搜就知道了

网友C:
山不转水转 可以转油路

网友D:
用划环接触,一些旋转的流水线也用这个。
学习

网友E:
滑环接头
不断向前

网友F:
管道的就看过

网友G:
滑环、旋转接头都有

网友H:
电气旋转接头,和直流电机一样,是碳刷结构

网友I:
滑环接头 长知识了 以后多了一条思路了~

网友J:
也有气路旋转接头

网友K:
电 ,水, 气 都有旋转接头,网上找一下吧,忘了型号。

网友L:
呵呵,有成品的“旋转接头”,觉得不错;
早先见过一种盐炉浸焊机,其圆盘上也是用滑环供电的。

网友M:
每天一点点

网友N:
旋转接头,或者是电气滑触线
绿色的微笑

网友O:
只见过气路旋转接头 电的还没见过

网友P:
SMC的选择接头,应有尽有

网友Q:
叫集电环,自已看图吧,还有一个叫碳刷架,

网友R:
成本太高,就两个电磁阀.就由机械改动结构事项.
轴中间装一根不旋转的空心管穿线就好.

网友S:
有这种滑环接头,在气动元件里有。
hulain

网友T(2012-06-13):
有水银旋转接头体积小纳用价高,我这里就用在日本包装机加热切刀上。

网友U(2012-12-27):
肯定有啦,少见多怪,叫旋转连接器,要二三十个接头的都有,我见多了。不知道可以问我啦。

网友V:
24楼正解 叫集电环 我们厂有用到 大到380伏,小到热电偶的毫伏级都可以用 而且效果还不错 前提是要安装到位!

网友W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0.295.aNq09P&id=9359382386&_u=t16ks4433c7

网友X:
滑环接头

网友Y:
淘宝网上就有卖
向朋友学习

网友Z:
水银导电环就可以

网友AA:
用滑环最省钱?但体形大了些!

网友AB:
SMC里有你可以查下资料

网友AC:
电气旋转接头

网友AD:
在光伏设备,单晶炉上有,上面提拉头用的集流环,和下面埚转的旋转水接头,这是两样东西,

网友AE:
碳刷+铜环设计就好,工厂很常见

网友AF:
滑环接头 在生产光缆及电缆的的设备旋转架上常用

网友AG:
为什么不在旋转台中心钻个孔哦,这样走线走管就可以了!!!!!!!!!!1

网友U:
大把,外面都有买,名叫旋转连接器,买的时候有两个参数:电流大小和孔劲
hulain

网友T:
有水银高速旋转接头。

网友AH:
这个叫滑环

网友AI:
走气管的叫什么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