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这种三菱数据线型号?

楼主(2012-05-14):
有一种三菱数据线,一头是USB接口的,一头是小USB接口的,中间需没有转换器。能够与三菱GOT1000触摸屏通信,下载程序,并且通过与触摸屏的连接也能与三菱PLC通信,功能真的太强大了,有哪位工控大侠能告诉我这种数据线的型号,小弟我急购买一条。

网友A:
惠普HP2200打印机、欧姆龙CP1L/E/H就用这种扁方头UBS数据线

网友B:
呵呵。不是线功能强大,是三菱的穿透通讯。你换个品牌触摸屏或PLC就没这功能了。不同品牌的触摸屏和PLC要实现穿透通讯比较难。不过也不是没有,现在有些触摸屏厂家把触摸屏做成虚拟通讯埠,设定参数也能通讯

网友C:
就是普通的电脑小口USB数据线,市厂随便都可以买到。

网友D:
随便找一根MP3,或者手机的通讯线就行了。差别仅仅是长度。

网友E:
就是普通的USB线 到处都有卖

网友F:
这个很普通,我经常用手机的数据线就可以下载,只要接头可以插进去。能和三菱PLC通讯下载程序只是用到触摸屏中的一种穿透功能,你可以在通讯设置的里找找,LZ懂了不,

网友G:
用不了吧..普通的能用吗 昨天刚试过 电脑和GT1000通讯不上 后来用的RS232通用型号菜通讯上的
每天一点点

网友H:
MP3数据线就可以

网友I:
HP打印机用的那条线就是。

网友J:
那就是普通的线子,那种功能叫做间接模拟,现在许多触摸屏的软件支持此功能

网友K:
手机的数据线

网友L:
穿透功能

网友M:
就是咱们平时用的那种数据线  但是楼主线的长度要买长点 万一按到柜子上别够不到

网友N:
我的手机数据下载线都可以。我试过的,呵呵
QQ:532904130

网友O:
要用工业用的,市售的抗干扰能力不行

网友P:
就是普通的USB线,一头普通口,一头mini口,你到电脑店看看,应该都有!所谓的能跟PLC通讯,是利用了触屏的穿透通讯功能,并不是数据线的强大!

网友Q:
不要把这个想得太深奥了

网友R:
我试过可以的

网友S:
这个你可以到三菱官网上看啊 资料很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