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变频器故障
start

楼主(2012-05-15):
三菱变频器FR-S520E-0.2K,总是出现0C1故障,不管是PU面板控制,还是端子控制,都会出现。而且不接负载,空载运行也会出现这个故障,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呢????

网友A:
模块可能已经坏了。。。
start

楼主:
楼上的兄弟,请问是什么模块坏了吗?我想自己买模块更换

网友B:
参数怎么设置的,加减速时间?一启动就报警还是运行中报警!
start

楼主:
加减速时间设定在0.5,一启动就报警,不是运行中报警。就是启动不了

网友C:
检查参数pr9可以设大些。不行可能是IGBT管坏
start

楼主:
空载也会哦

网友D:
这个变频器用了多久了?可能是里面的电流传感器,或者大电容,再就是驱动电路芯片或外围,还有没有潮湿的灰,尤其是驱动的电容,隔远了,要不给你修。

网友E:
空载也会哦
真奇怪,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,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

网友F:
0C1故障在手册上的具体描述内容什么呢

网友G:
OC1是不是是过流,如果是以前在用的设备出现这样的,就要修了。

网友H(2012-07-05):
全清零一下在看看会不会,如过还是会那可能是硬件的问题!一步步排下来!
三菱变频器故障

网友I:
IGBT模块坏了,也可能是启动电阻坏了,导致检测到过电流

网友J:
把加速度时间沿长一些,试试。。

网友K:
如果空载还出现这样的问题,应该是硬件的故障,我们这都是送去维修的,你还要自己维修啊

网友L:
IGBT坏了,换下看看。

网友M:
你启动后才报的话,要不是控制泥变的芯片坏了,要不是IGBT吧,换芯片可要热风枪哟

网友N:
OC1是不是是过流,如果是以前在用的设备出现这样的,就要修了

网友O:
如果是过流报警的话,有可能是检测电流的霍尔元件坏了
start

楼主(2012-09-04):
是变频器坏了,换了个新的就可以了

网友P:
oc1是什么故障代码?

网友Q:
先调长减速时间,还不行就是模块坏啦

网友R:
查报警代码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