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CPU时间问题

楼主(2012-05-15):
今天发现用DATERD指令读出来的CPU(Q02H)时间比实际快了一个小时,有什么办法修改吗,知道的告诉下,麻烦大家了。

网友A:
在软件中有时钟设置呀,或者你用指令写时间进去

网友B:
2楼说的对·!

网友C:
在线---时钟设置

网友D:
用DATEWR 写入正确时间就好吧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帮助

网友E:
在线设置时钟啊,也可以通过触摸屏校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