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

楼主(2012-05-15):
电磁阀的指示灯对PLC的继电器输出点有没有保护作用?

网友A:
你说的是否指电磁阀上面的LED指示灯。如果是,这个指示灯没有对PLC输出起到保护的功能。在这个指示灯上面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或者RC是可以起到保护的。
热心助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否指电磁阀上面的LED指示灯。如果是,这个指示灯没有对PLC输出起到保护的功能。在这个指示灯上面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或者RC是可以起到保护的。

1楼说的对。电磁阀上的指示灯只是对该电磁阀有没有通电的一种指示作用。
热心助人

网友C:
工作状态指示而已

网友D:
工作状态的指示,进不到保护作用的,不过一楼说的保护值得肯定~~~~

网友E:
??????只是指示啊,能有什么保护。
绿色的微笑

网友F:
怎么想的 指示灯跟PLC的保护有什么关系

网友G:
我想也是没有起到的

网友H:
要保护应加反向二极管

网友I:
最好不要直接接电磁阀,电磁阀的启动VA冲击较大,加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;安全可靠

网友J:
只是指示没有保护作用

网友K:
只起状态指示的作用,没有保护的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