拜托各位了 紧急求助 帮忙看下啊

楼主(2012-05-15):
v2=(a-g1)/(a-g2)*v1 其中g v是通过传感器得到的 不胜感激啊 在这里先谢谢了
是先通过速度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获得v1 g1 然后间隔一段时间(大概十秒)通过称重传感器再得到g2后通过上面的公式算出v2 就这样每隔十秒得到重量的数据 不断地算出v2 得到一次v2就 输出一次 麻烦各位了

网友A:
既然公式有了,程序就是转一下,当然还要采集好数据并转为同一格式,自己做吧,求人不如求己
我是不会编写啊 对plc才刚刚学习啊 帮忙编写可以吗

楼主:
我是不会编写啊 对plc才刚刚学习啊 帮忙编写可以吗

网友B:
如果你真的是刚学,那么我看算了,还是不要弄了,很复杂的。
主要问题是你10秒一次采集的数据,在PLC里面,你要来干什么?
是不是还要配触摸屏来显示数据啊!
如果要配触摸屏,那你更不会弄了啊!!
D0 = v2
D5 = a
D10 = g1
D15 =g2
D20 = v1
MUL
SUB
DIV
S F T R
S F T L
这个啥意思,看得懂,那还可以学着编编
毕业设计 所以很头疼

网友C:
有PLC的运算指令不就可以,根据公式的运算顺序编写梯形图就可以实现

网友D:
3楼已经说的够清楚了,只是少了将程序写出来。
试着按3楼的思路写写看。
将你的函数公式按左侧的数据寄存器代入写,一些常数可以直接用MOVE指令赋值。
我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