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5):
我用欧姆龙伺服电机带动丝杠运动,以60mm/s的速度运行时,到终点时总是超过给定值0.3mm左右,然后在调回来。但是以其它速度运行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十年磨一剑

网友A:
60MM/S,0.3MM就是0.005S走的,也就是5MS的时间走的距离,你的停止方式是什么?是定量脉冲结束停止呢,还是说外界信号定位停止?如果是后者,向你这速度这个误差很正常,因为总会有PLC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误差,解决办法有两种,一个是快要到达位信号低速,运行到信号消失或者第二个信号出现。另一个是那一点用外部中断来处理

楼主:
我这个不是用PLC控制的,是自己做的运动控制卡,算法是自己编的,用ARM实现的,要实现位置的精确控制。电机的运行有加速、匀速、和减速过程。快到终点时先减速,到终点时,当位置偏差小于0.005MM时,给定输出的控制信号为零,也就是不给电机速度了,理论上应该停下,但是它却不能停下。只有以60MM/S的速度运行时会出现位置定位不准(比如要求到100MM时停止,但是它却冲过100MM,到达100.3MM,然后再回调到100MM),以61或者59MM/S的速度运行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。调了2天了,还是找不到解决方案。希望各位高手指点!
十年磨一剑

网友B:
是不是刚好在机械的共振点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刚性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