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
伺服程序,请教有伺服控制经验的师傅

楼主(2012-05-15):
请师傅帮俺解释下这段程序的含义!主要是U0A......这个命令,谢谢了

网友A:
U0A ...指的是QD75模块的起始地址为0A, G1700 表示当前的操作数送往第三轴的存储缓冲器,操作数 D1220=1 表示要求执行第一个定位数据。每个轴可以有600个定位点数据。
G14004 速度低位
G14006 位置低位
总之,这段程序的意思是,让第三轴的伺服以D1234的速度,跑到D1230的位置去,明白了吗?
下载积分:+5(汇荣铝业) 加精!!!!

网友A:
忘记声明一下:我没经验,呵呵
看过的程序多了,知道一点

网友B:
小日本的程序?

网友C:
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