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5):
M8000-------|----------  [FROM   K0     K25     K4M0     K1]

M8000-------|----------[ FROM   K0     K0     K4M1500    K8]
                      |-----------[FROM   K0     K8     D1100   K16]

M8000-------|----------[ TO   K0     K0     K4M500    K16]
                      |-----------[TO   K0     K8     D1000    K16]
这是CCLINK的一段收发的程序 但具体指令的意思请兄弟们帮帮忙解释一下 ,谢谢啦~~
顺便问一下我用的是Q01 CPU用CCLINK模块跟FX2N CPU带32cc的模块通讯 怎么通讯,我的模块显示收发都有
而且2个PLC监视的时候Q程序里D1100的数在FX2N里能看到 为什么I/O试验却没动作 不知道通没通上 ,愁啊!

               请大高手们指点

网友A:
直接用编程软件CC-LINK向导填写就行。。。。32CC是远程设备站。。。不用编程的。。又不会出错。。。。简明直观。。。

楼主:
不用程序,硬件设置好就行?这个语句啥意思啊

网友B:
小生我又长见识了

网友C:
两个CPU之间如果采用CC-LINK通讯,那么其中一个模块要设为主站,另一个设为本地站,不然两个只能是I/O互联,不能数据传送。

楼主:
怎么没人解释 这段语句的意思  为什么数据能连上 I/O互联确不行    是不是太简单了  哪位兄台能解释一下啊

楼主:
ok了,倒霉的东西

网友C:
你的程序本身是有问题的,CC-LINK主站缓存的0-223这段地址是禁止读写的。你的程序却要读K8、K25、K0的缓存区,显然错误。

M8000-------|----------  [FROM   K0     K25     K4M0     K1]    从模块地址为0的模块的缓存区(地址25)读一个字节结果给K4M0

M8000-------|----------[ FROM   K0     K0     K4M1500    K8]   从模块地址为0的模块的缓存区(地址0)读8个字节结果给K4M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|-----------[FROM   K0     K8     D1100   K16]     一样的意思

M8000-------|----------[ TO   K0     K0     K4M500    K16]   这里就是写,解释和上面一样
                      |-----------[TO   K0     K8     D1000    K16

CC-LINK主站缓存E0H--1DFH 存储远程I/O的状态,1E0H--3DFH是数据收发。建议楼主先去看一下CC-LINK通信的相关知识。

网友D:
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请问
FX2N-16CCL-M和FX2N-32CCL有什么差别啊

网友E:
8楼的朋友,虽然我没有用过FX的CC-LINK模块,但是我一看到就知道第一个模块是16个I/O点位,后一个是32个I/O点位.

网友F:
FX2N-16CCL-M是主站,FX2N-32CCL是从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