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里的冰箱老是漏水,怎么回事

楼主(2012-05-15):
深圳的,家里的冰箱老是漏水,怎么回事。开冰箱了,经常漏水,怎么回事,有好多水。咨询下
QQ15067 30342

楼主:
怎么回事

网友A:
漏水还是漏制冷剂

网友B:
管道咧开了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管道咧开了吧

网友D:
管道咧开了吧 ????这个 不是自来水管,是毛细管轻微堵;或者压缩机制冷效果下降;
下载积分:+5(祥林嫂) 谢谢

网友E:
在压缩机的旁边有个接水的盒,看看里面是不是满了

网友F:
有好多水。。。。,,
QQ76214024

网友G:
你可能选温度太低了,压缩机一直运转不停,冷凝水多,接水盘水多淤出

网友H:
楼主先说清楚是冷藏室还是冷冻室漏水,两个的原因不一样的。
1、冷冻室漏水可能缺氟、制冷效果差了。
2、冷藏室漏水可能排水管堵塞。

网友I:
友情提示;这个帖子发错地方了吧

网友J:
温度低,出水孔堵了

网友K:
冰箱内的后壁上靠下面有个排水孔,那个孔堵了
QQ:6395435

网友L:
支持14楼的说法,有的时候不要把问题想得复杂化,打开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M:
是出水孔堵塞了。

网友N:
水汪汪呀,该换冰箱了

网友O:
除了排水管堵塞,还有种可能是你的门关不紧,也会出现漏水现象的。

网友P:
是压缩机旁边的排水管,就像空调一样, 有个管会出水,估计这个管堵了,比如有老鼠在里面喝水挂了;或者有其他杂物,你检查一下就可以了,而且更换个管很便宜很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