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5):
用QJ71C24N读取位移传感器数据,软件用GX Work2
初始化,设置读连接请求和数据接收处理程序应该怎样写或注意些什么。
第一次用,看资料有点稀里糊涂的。

网友A:
通过编程编程软件对QJ71C24N的5个通信开关设定,232-设定1#、2#号,485-设定3#、4#,开关内容包含通信速率、传输格式以及传输协议。

网友B:
1)先設定開關內容
2)傳送字串給傳感器,類似下方指令

(**********  Sending Frame **************)
    send_control_data[0]:=1;
    send_control_data[2]:=8 ;
    G_OUTPUT(TRUE, nModule_Add_C24, send_control_data, send_frame[0], send_result);

3)接收傳感器回來的內容,用下方指令

    recv_control_data[0]:=1;
    recv_control_data[3]:=20;
    G_INPUT(TRUE, nModule_Add_C24, recv_control_data, recv_frame[0], recv_result);

4)分析收到的內容,即可得到你要的資料
Fred Lo

楼主:
以上3图,是设置和程序。置ON M6700,D8031报警H7F42.怎么修改也没有弄明白,请求指点

网友C:
学习,正在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