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5):
我公司有一台低压机,上面有一台有压力的保温炉,加热物是但是保温炉是用电加热,就会有热电偶,可是热电偶经常坏,要站在上面维修也非常辛苦,因为太热了!所以想请大家帮帮忙想想办法也没有上面别的办法?

网友A:
热电偶我们公司很少坏
盟主

网友B:
用好的产品,如果温度达到1200以上  用铂金的

网友C:
你选哪类型的,高温要铂金的,我公司用还没坏过

网友D:
赞成楼上的说法

楼主:
是说在高温中不会坏吗?我是用在铝液中  行不行

网友E:
如果用的k型号的话;改用s型号的试试看

网友F:
楼主你留个联系方式。我们同行,我们是做保温炉的。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解决

网友G:
请问你在热电偶上加套了(碳化硅)的保护套吗?直接将热电偶上插到铝液中很快就会损坏的。

网友F:
楼上你都知道加个套套保护一下,行家哦。我们是做这个保温炉的。不过这个保护套的选择很关键,有些差的保护套经常进铝,造成套毁棒亡的现象也是经常存在的。

网友H:
是保护的不好,使热电偶坏的吧

楼主:
是啊  我每次的用了保附套的  就是不赖用  一天就坏了  哎!  505385088

楼主:
我的QQ505385088 希望大家帮帮忙 谢谢

楼主:
用好的产品,如果温度达到1200以上 用铂金的 各个方面具体能不能说一下谢谢

网友I:
铝液才800度,铂金的行,不过红外的能不能用呢

网友F:
你的保护管质量差了。一会就烧穿了,弄个质量好的

网友J:
引用 网友F:
楼主你留个联系方式。我们同行,我们是做保温炉的。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解决
既然是工控一家人,怎么保密干什么,既然知道怎么解决,那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!

网友K:
我们陶瓷厂窑炉正常温度有1200度、使用S偶、WRP-130、长65cm、0-1600度、肇仪牌、肇庆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出口、二千元1支

网友L:
选好的吧
wananjushi

楼主:
我们是复杂铝液中 他会赞铝 所以坏的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