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怎么控制带绝对型编码器的伺服电机?

楼主(2012-05-15):
用PLC控制增量型的,比如台达的PLC、三菱,定位用DDRVI、DDRVA指令,要移动多少量发多少脉冲就是了。没用过绝对型编码器的伺服,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?哪位朋友,有用过的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A:
用伺服驱动器,或者定位模块带伺服驱动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