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R-D700变频器面板无显示

楼主(2012-05-15):
通电后 三相输入有电压输出无电压 操作面板不显示电机不转 变频器无烧焦的味道 断电后在上电还是没有用 接线是正确的 各位大侠帮小弟找找坏的原因 有可能坏在什么地方

网友A:
强电指示亮吗?如果亮多为开关电源及控制板故障,如果不亮,整流电路坏
谢谢 强电指示不亮 整流电路哪个部分容易坏?

网友B:
估计FR-D700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会损坏。

楼主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