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5):
一台变频器可以连接几台电机?是不是可以连多台(只要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电机功率总数)还是?

一台伺服驱动器可以连接几个伺服电机?

网友A:
一台伺服驱动器可以连接几个伺服电机?
   三菱J4的伺服器是两轴一体.三轴一体.四轴一体。还有雅马哈的工业机器人,一个伺服器可以带XY轴两轴联动

网友B:
楼上已经解释伺服了~变频跟楼主说的差不多~可以一拖N

网友C:
都可以一拖n,但运行频率一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一台伺服驱动器可以连接几个伺服电机?
   三菱J4的伺服器是两轴一体.三轴一体.四轴一体。还有雅马哈的工业机器人,一个伺服器可以带XY轴两轴联动

上面这些应该是多个驱动器集成在一起,速度可以不一样

网友E:
可以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