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6):
我写的怎么调电位器d的值都是255,调不了,请指点。有标准程序吗

网友A:
编程手册上的就是标准程序。这是给模拟电位器板用的指令,你调的是不是PLC自身带的那两个电位器??

楼主:
我调的就是plc上的两电位器

网友B:
你读取的是d8030或者是d8031吗?电位器的值固定的存储在这两个寄存器中
zsh340

网友C:
V0---数据存储器是D8030
V1---、、、、、、D8031
例如,
LD X0
OUT T0 D8030 ----T0定时器里面就是V0的值。

zsh340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V0---数据存储器是D8030
V1---、、、、、、D8031
例如,
LD X0
OUT T0 D8030 ----T0定时器里面就是V0的值。

你转动电位器时数值从0到255之间变化

网友A:
调PLC自带的电位器用不到VRRD指令。

网友D:
老弟,你这连鼻涕带冒泡的,这是咋地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