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6):
恶补OMRON PLC中,有好多问题搞不懂
问几个入门级的问题
1.OMRON现在的编程软件,CX  和CX ONE是什么关系?
2.OMRON输入输出映像寄存器是怎么划分的?0000.00-61430.15 是啥意思?
3.什么叫保持继电器?H000.00-511.15
4.CX program 往里输入指令时那个是快捷键,像三菱的enter一样,按一下可以输入指令?
希望有人指点下。

网友A:
1.2.3.坛子里已有人回答过好多,自己搜一下或看操作手册
4. 软件里有经典与智能两种模式,能满足你的要求

楼主:
手册在看,经典语智能?在哪儿弄?能告知与我吗

网友B:
1.OMRON现在的编程软件,CX  和CX ONE是什么关系?
你说的CX是CX-Programmer吧,它与CX-ONE的关系是:CX- ONE是欧姆龙的软件包,里面包含了很多软件,CX-Programmer只是其中的一个软件。

2.OMRON输入输出映像寄存器是怎么划分的?0000.00-61430.15 是啥意思?
欧姆龙的输入输出,如果是整体式的PLC(比如CP1H),输入输出在PLC本体上能看到,如果是模块式的PLC(比如CJ1M),输入输出是需要组态的,组态时分配地址,只要不重复且不超出CPU支持范围,则可任意分配。.00~.15是一个通道的16个位。

3.什么叫保持继电器?H000.00-511.15
保持继电器就是此类继电器的值是可以掉电保持的,哪怕出现断电,上电后之前的状态不会丢失。非保持的继电器就不行。此类继电器数量较少。

4.CX program 往里输入指令时那个是快捷键,像三菱的enter一样,按一下可以输入指令?
CX-Programmer编程的快捷键有很多,常用比如“C”,“/”,“O”等等,这些在CX-Programmer软件里是可以看到的。(另,个人觉得欧姆龙的编程软件的快捷键要比三菱的更人性更方便)。

如上,由于几年没弄过欧姆龙了,回答如有谬误,还望高手指正,以免误导了新人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zlc1210903) 谢谢啊,能留个联系方式 ..

楼主:
    楼上的能留个联系方式吗?回答给力

网友B:
    我会的也是皮毛,你再问深点我就不会了。

楼主:
    这些问题我现在懂了,遇到一个问题不能和CP1H通信。正在研究中。。。

楼主:
    每次打omron的热线电话,omron的技术支持都知道我是谁了?每次打电话过去,人家总问一句你是+++吗?
    然后我很淡定的说句是,然后说句麻烦你了。估计omron的技术支持也开始烦我了。
    不过没办法,都是做项目逼得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