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
omron cs 子程序调用问题。

楼主(2012-05-16):
在omron cs和cj系列plc编程中,子程序段的调用是不是自动执行的(不需要指令)
见下图:如果 执行的顺序是 main - 段1 -段2-段3-段4。还是需要在哪里设置?

网友A:
LZ请把子程序与程序分段弄清楚明白再问过

楼主:
就是不会才问的。程序段是不是不需要调用指令?

网友B:
不需要调用指令。

网友C:
那不是子程序,就是程序

网友D:
那个不是什么子程序,只是将你的程序分成多段方便程序的查看,直接将段命名为程序的用途更方便知道每段程序的作用。
下载积分:+1(cmyk1225)

网友E(2012-09-26):
子程序调用时,需要SBS SBN RET 指令,楼主看编程手册便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