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制动单元

楼主(2012-05-16):
我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个制动单元
两个制动单元上分别连接一个制动电阻~
我想请问?有没有情况是两个制动单元共用一个制动电阻

网友A:
为什么要共用一个电阻?肯定不行的啦,会形成回路的。

楼主:
是我们做的柜子 客户给的图纸是 共用的 所以我有点迷惑

网友B:
能够用一个做完整尽量一个做,除非安装场所不允许,或者是电阻器散热问题。
这个图纸不是共用制动单元,而是单个电阻器功率与电阻值不符而做的一个折中的做法。
下载积分:+5(祥林嫂) 热心助人

楼主:
谢谢楼上,应该是散热的问题。GGD柜子 电阻挺大的 能不能讲一下这种折中的原理与缺点呢?谢谢了

网友C:
能不能用大一些的电阻代替,谢谢!

网友D:
这样的折中的办法是有的时候手头上没有合适的电阻,加两个一样的电阻是为了增大其攻率和分流的作用,其实跟用一个大一倍功率而阻值小一半的电阻效果是一样的,用两个电阻分开而共用.散热效果也会好很多.

网友B:
回5楼问题:
其实每个工程在实际安装过程中都会碰到诸如安装空间、抗电磁干扰、散热方式、安全性能等问题,如何预防是个大课题,这里不展开讨论。
像这种制动电阻器、变频器类有一定热源的元件,一般安装在控制柜的上层为好。如果控制柜内有多层的热元件存在,需要考虑阶梯状分布。(制动单元还可以考虑移至控制柜外侧安装)控制柜在上下层安装风扇,使控制柜内部形成对流风,有利于对热元件的冷却。如果工厂环境差的地方可以考虑空调冷却。

网友E:
不行的,一个就配一个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