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6):
三菱触摸屏软件GT Designer2启动时,不能启动,提示不能初始化字体管理器是怎么办?

网友A:
  罕见.卸掉重装.

网友B:
你的图片真美……

网友C(2022-09-15):
解决办法: 在C盘下找到这两个字体“DFGTGOT.TTF”和“DFGTMIN.TTF”,然后安装到系统目录的C:\\Windows\\Fonts字体文件夹目录就可以了。
renshoufeng

网友D(2022-11-02):
引用 网友C:
解决办法: 在C盘下找到这两个字体“DFGTGOT.TTF”和“DFGTMIN.TTF”,然后安装到系统目录的C:\\Windows\\Fonts字体文件夹目录就可以了。

按你的方法怎么还是不行,是怎么回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