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
在程序区里下了份PID的程序,有疑问

楼主(2012-05-16):
写的是一个输出脉冲的PID控制,看着不完整,将D30传送到D5后,下面的程序是清零操作吗?为什么要这样?

网友A:
先看图片:
图片最下面有误: 应该是 K100< (20)
D30< 0 ,
M5 ON
MOV K0 D30 把 0 传送到 D30
好象D30数据应该在127以内,大于127,则把127传输到D0
如果是小于0了,就要把D30置于0.

网友B:
同意楼上描述。
你框出来的程序就是指定D30的数值范围在0-127之间。
zsh340

网友C:
1、2楼的两位师付说得对、、、、

网友D:
学习学习,楼主用PID做速度控制还是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