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驱动的设置问题。

楼主(2012-05-16):
在很多伺服驱动器中有一个参数是设置刚性的,是不是刚性设得越大越好?怎么设才合理?

网友A:
这个要看使用具体的情况,不是一定越大越好

网友B:
当然不是啊,要看具体的控制系统啊,有些控制系统要求刚性要强,有些要求小些。
如果调节不当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抖动。
绿色的微笑

网友C:
有些剛性調整太強會有噪音產生(如聯軸器產生共振,mr-j3s有共振參數可調整),此時就需降低剛性,這是本人遇到過的情況

网友D:
刚性主要根据满载和空载质量计算来的,伺服控制器说明书应该提供拉,太小启动纽矩不够,太大会抖动,会有过大噪声!!

网友E:
要合理的刚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