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inamics是否有编程功能?功率电阻箱是做什么用的?

楼主(2012-05-16):
sinamics上面有CF卡,好像是有编程功能,功率电阻是否是电机启动切换用的?请大家指点!

网友A:
楼主这个工作场所真的急需要改善了。
二个图片我没法合在一起看,一般是制动用【能耗制动】。

楼主:
这是两个问题,呵呵。上面那个图片是西门子的sinamics ,里面有个CF卡 是不是可以存储程序控制电机。相当于PLC的功能,我看没有外置控制器。

网友A:
西门子专门用于运动控制的单元,如CU320等。用STARTER/SCOUT软件编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