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求助CPU414-4H机 卡丢了 再换卡 通讯不上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2-05-16):
求助CPU414-4H机 卡丢了 再换卡 通讯不上是怎么回事
请高手指教

网友A:
请问您有没有组态。如果组态的话先断开DP通讯看看跟414通讯的上不?

楼主:
现在 双机已经断开 单机能连上 还下不了程序

楼主:
看来需要把机内组态清掉 需要插卡进去吗

网友A:
应该是在有内存卡的情况下才可以组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