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欧姆龙C60P PLC电脑程序下载线

楼主(2012-05-16):
如题,遇到急用,这种程序下载线的做法那里有啊?知道的大哥帮帮忙了,我一下子找不到,
宜宾工控

网友A:
只能用hostlink模块、48---48针电缆、25针转9针的串口电缆相连,因为c60p的编程口是不支持和计算机相连的。
下载积分:+5(lygyth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楼主说的那PLC好像只有用手持编程器才可操作!!即便是你做好那线与之相连的编程软件据说也是欧版。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有现成的线卖没有?线什么型号或知道那商家有卖和价格,谢谢!
宜宾工控

网友A:
你可以登陆OMRON官网 或者打电话找客服,询问型号。好像hostlink是 c200h-clk01 其他两个型号记不住了 !
OMRON c60 用的编程软件为LSS dos版,附件为 整理的LSS软件操作说明和 LSS软件!
下载积分:+1(lygyth)

网友A:
软件传不上去 !

网友C:
C60P好像1999年就停产了,要通过link 模块转成25针的RS232,现在不会再生产了吧。
我用过,就因为停产,才把设备原用C60P的改成松下FP1-C56的。

网友C:
LSS软件是在DOS状态工作,用CCDOS支持中文输入,现在电脑都没法装LSS软件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大哥!我因遇到一台C60用编程器修改内部时间设定值无法修改,我以前也没用过这类编程器才想到用电脑看看它内部程序,我用编程器在另一台上可以修改设定值,唯一有故障这台改不了!不知怎么回事了?
宜宾工控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,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!
宜宾工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