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6):
新手第一次摸索着写了个程序,估计是很乱,也不知能不能实现要求,具体情况是这样的,本单位有一台自动加料机,因为是连续作业,为防止控制柜出现故障而导致停机的状况,想自己动手做一台手动控制应急,想实现的目标为:加料装置在后限位位置时(限位开关),按启动按钮,炉门打开(气缸传动),到位后(光电开关),加料装置往前运动,到达位置后(限位开关),料勺反转,就是把勺子你的物料倒出来,(变频器控制电机)往左往右无所谓,然后料勺回转到向上的方向,设备有原点装置,我不想用,因为只是应急装置,我的想法是,进去总时间10秒,反转和回转各5秒,总时间一到,加料装置开始后退,退到后限位位置后停止,炉门关闭,程序停止。请各位浪费点宝贵之间,指点一下。
附件: GX Developer 打印 梯形图 MAIN.pdf (48 K) 下载次数:10

楼主:
图片太小了,看不清楚,请下载PDF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图片太小了,看不清楚,请下载PDF,谢谢

直接双击图片就行了

网友B:
有几个问题;1,不能停,程序会连续执行。2;m7在程序中没有控制别的东西。end也没有。用步进编程很简单啊。

网友C:
1、如5楼说的你的程序不能停
2、你的时间设置的有误,K10设置的是1秒K5设置的是0.5秒
3、你的程序不会实现料勺回转,只会转0.5秒一个停顿后继续转0.5秒

网友D:
很好,又迈出一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