旋瓶盖控制

楼主(2012-05-16):
各位,请教下自动旋瓶盖,用什么控制,才能控制它旋到位呢???有谁做过类似这样的机器》谢谢各位了。
QQ 383902882

网友A:
电器方面是电机+变频器,机械是凸轮+曲轴
不断向前

网友B:
新手弱问:
PLC控制电动机,中间一定要加变频器吗?
我试着直接用PLC控制电动机,也可以转啊,为啥我在论坛上看到大家都用了变频器
外行新手,问题太弱勿怪。

网友C:
PLC控制+伺服力矩模式

网友D:
plc+日本电产扭矩检测器

网友E:
用变频器,伺服可以比较方便地控制旋转角度、速度。当然普通电机通过外围电气组合也能够控制,只是控制精度可能达不到高的要求。
zsh340

网友F:
两种方法,一种是电气控制,利用采集到的力矩大小来控制
另一种就是利用机械,像气动镙丝批那样,当扭力到达一定时就分断旋转力矩。

网友G:
6楼好方法!

楼主:
非常感谢大家!!!!!!!!
QQ 3839028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