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6):
         一台7.5KW的普通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,由施耐德ATV31H变频器控制,经减速箱通过链条传动,拖动约3吨重的吊笼,从原点向前运动,到达终点后停1秒,手动或自动返回原点,等待下一次启动命令。原点到终点的长度约2.5米,吊笼往返一次约12秒,一个循环周期3到5分钟。变频器启动时,在2.2秒内由0赫加速到70赫(起步时没有慢速及快转慢控制,一直加速),到达终点前约25厘米由接近开关控制转换为慢速,从70赫高速转为20赫的低速继续向前,到达终点接近开关时,立即刹车(通过制动电阻刹车,制动量为60﹪,变频器从20赫降到0赫时间为0.1秒);等待1秒后,2.2秒内由0赫加到70赫启动返回,然后到达终点前约25厘米转为20赫,到达终点时刹车,重复向前运动时的过程。
    这是一个有手/自动选择的控制,自动时控制比较好,吊笼控制精度在±2mm,基本满足控制要求,但手动时,容易发生退不到位的情况,特别是出了故障手动退到一半后停下来再次启动后退时精度更差,这时就算转为自动后退也没什么效果。吊笼的控制精度只有±5mm,甚至更高,这样在吊笼作升降运动时(吊笼除了做往复运动外,还做升降运动),极易损坏。
    问题:1,在不改变变频器高低速频率的情况下,如何解决控制精度?
        2,制动电阻选取75欧,800瓦的,是否满足制动要求?

网友A:
考虑用制动单元并外加机械刹车
  • 下载积分:+2(youzida_121) 热心助人

楼主:
    电磁抱闸会产生反弹力,行不通的。

网友B:
    可以用高低速2个档位,高速运行碰到后换低速,低速运行停止

网友C:
    考虑用制动单元并外加机械刹车

网友D:
    用编码器测距控制 变频器(吊笼)的运行速度
  • 下载积分:+3(youzida_121) 热心助人

网友E:
    制动电阻可选取50欧,1000瓦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用高低速2个档位,高速运行碰到后换低速,低速运行停止

    现在就是这样控制的呀。高速运行,撞到快转慢开关后转低速,撞到终点开关后停止。
    曾试过在原点处加装一个接近开关控制手动时的停止,但效果不理想,控制精度依然很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用编码器测距控制 变频器(吊笼)的运行速度

    这有个问题,吊笼的惯性很大,而且是链条传动,非刚性连接,有缓冲,会产生反弹力。变频器70赫转为20赫直到停止的距离只有25厘米左右,而且变频器的制动量是固定的,就算用编码器控制在自动时能到精确停止,但在完全手动时(在手动时,它不一定就是70赫转为20赫,有可能变频器只加速到40赫时,就撞到了快转慢开关了,这时惯性小,而变频器的制动力矩是固定的,这个时侯测距控制就失效了,铁定退不到位的)就没什么效果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制动电阻可选取50欧,1000瓦.

    加大制动力情况会好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