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6):
  我买了一个力特USB转串口的工具,装驱动后串口有了,可与三菱FX系列和Q系列PLC都没连上,对了自己的COM口和PLC设置的COM口一样(COM1),换成COM3以后还是一样,通信测试也不来,第一次连PLC,按说不可能我FX和Q系列的线都有问题,可就是不明白还有哪做得不对。求开导。

网友A:
我也遇到,不过我的是力特usb-485的,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,连接不上,什么波特率什么都是设置一样,现象和楼主差不多,求解!!!
不是吧  其实我也是usb-485.  与plc没连上,用485与MODBUS串口调试软件也没连上

网友B:
多半是编程线有问题/能上个编程线的图吗?软件家园重新下载一下试试看

网友C:
驱动装了吗?

网友D:
不好意思  我前两天刚好买了一条力特RS232-USB的线,使用一切正常,与PLC,485-BD板一切OK,求解

网友D:
找软件原因,与硬件版本是否对应?数据线支持的系统?还有就是驱动的安装了,串口的设置也很重要。

网友D:
淘宝上买的48元加快递13一共61锰该

网友E:
PLC通信设置后确认了没有,我试过一次没有确认不成功,另有何提示?

网友F:
和电脑有没有关系,用排除法。最简单。
学习

网友G:
多为线的问题

网友H:
找软件原因
wananjushi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,不过我的是力特usb-485的,与英威腾变频器通讯,连接不上,什么波特率什么都是设置一样,现象和楼主差不多,求解!!!

那基本上就一样了,我用了英威腾CH系列变频器控制系统的软件,哎,郁闷

网友I:
最好用USB接口的编程数据线问题就少的多了

网友J:
安装驱动后需要重新启动电脑一次才能生效。还有就是确认二者通讯的一些参数是否一致。

网友K:
通信端口,波特率,,是否重新插拔USB口,实在连不上因该是人品问题了,力特的还算是性价比很不错的产品了/
(沈阳)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,调试及改造;各种通信控制;伺服调试,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。手机&微信同步(来访注明家园):18680531562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