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变频器可以带多台电机吗

楼主(2012-05-16):
请问一下,一台变频器可以带动多台电机吗,电机的品牌和功率都一样的,电机要全部一起启动一起停止吗,或者电机可以先启动几台再启动几台,然后可以先停止几台再停止几台,有没人做过相关的l例子或者了解相关方面的分享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可以带多台电机,注意功率就好。我用的都是同时启停的 另一种不清楚

网友B:
可以带两台,说明书上述

网友C:
可以带多台电机,注意功率就好

网友D:
应该 可以 的,我们单位用了好多年了
zsh340

网友E:
我用过带动两台,同时启停。变频器后面给每台电机加了一个热继电器保护。但是多台电机加起来的总功率不要超过变频器功率。

网友F:
我公司用过带6台电机,后面加接触器和热继电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我用过带动两台,同时启停。变频器后面给每台电机加了一个热继电器保护。但是多台电机加起来的总功率不要超过变频器功率。
5楼讲的很对,是这样的。

网友H:
学习了。
学与习

网友I:
5楼讲的很好,注意不要在变频器后面加接触器,两台或多台要同时启动

网友J:
我用变频器同时带过40台!

网友K:
只能同时启停,如果想先后启停的话,就再加一个变频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