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绝对值编码器和普通编码器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2-05-16):
绝对值编码器和普通编码器有什么区别,希望各位讲解一下。

网友A:
去我的主题里面看,有文章

网友B:
什么样算是普通的?

网友C:
绝对值型和增量值型编码器

网友D:
一个有记性,啥时候都忘不了,一个记性差,断电后啥都忘了。

网友E:
绝对编码器通过光感应到码盘中的刻度值,所以只要它转动都能精准的读出起数值。
增量编码器是通过计算脉冲来计算其数值,只要一段电没有了脉冲上电后就无法读出其数值。
以上是个人的理解 有错的地方希望大侠指出。谢谢

网友F:
七楼正解呀

网友G(2012-06-24):
绝对编码器有掉电记忆的功能。

网友H:
格雷码与ASCII码有什么区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