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调速控制器的可控硅问题

楼主(2012-05-16):
今天修一台台湾产的全自动印花机,机器一开机就跳闸,后来检查发现其中的一个直流调速控制器的可控硅模块坏掉,由于已看不到具体型号,我猜大约是55A的,今天在淘宝上买了一个相同体积大小的90A的模块,现在还在快递的路上,我用90A换上去,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?输出电流反正是由G1.G2来控制的.对这个懂的给我点经验一下,万心感谢~~~~

网友A:
直流调速控制器的可控硅模块,最好全换一个型号的
具体型号我拆下来没有啊~这个可控硅可能就是水货,我想就算把电流换大一点的,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
下载积分:+3(xtgm123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应该不会有问题
下载积分:+2(xtgm123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最好能够找到相似的元件,方便安装。至于额定电流选择大了一些,只要能够安装,大点应该没有问题,一般可控硅驱动已经考虑了这个容量。
下载积分:+5(xtgm123) 热心助人

网友D:
只要触发开启和关断的门信号幅值相同,体积能安装上,电流大了反而有好处。
下载积分:+5(xtgm123) 热心助人

网友E:
不会有问题
下载积分:+5(xtgm123) 热心助人
wananjushi

楼主:
今天把买来的可控硅装上了,昨天老是跳闸的现象消失,电源指示和工作指示都正常,输入的启动信号,还有加速信号都有了,日滴,就是可控硅不工作,不能给电枢供电。大约是4楼的兄弟所说可能是开启和关断的门信号幅值不一样,白化了98个大洋了~~~~~这个可控硅在中国电子市场还真是不好找,今天找济南的一个厂家买了台可控制调速控制器,正在来我这的路上,1500个大洋,唉~~~~又少赚很多了~

网友F:
我們用進口西門康的可控硅,絕對好用!本人換過好多
下载积分:+3(xtgm123) 热心助人

网友G:
楼主:可以单独测试一下可控硅是否能触发-------
双向的晶闸管如何触发的?就是给G1.G2两端加上触发电压?
下载积分:+5(xtgm123) 热心助人

网友H:
是的,不同型号的可控硅 触发电压不一样 这个确实如此。我以前用过。而且我们是用来调节输入380伏特电压来改变变压器电压,然后整流出直流电的。 1、有专门卖可控硅触发板的 2、卖这个控制板的地方顺带买几个可控硅 方便给你打折撒
下载积分:+5(xtgm123) 优秀文章

网友I:
楼主可考虑把电路板上LM324放大器换掉看看。一般可控硅坏掉后会使放大电路也坏掉。
下载积分:+5(xtgm123) 热心助人

楼主:
机器已经解决~~~从新换了一个控制器,老板给了3000大洋~~~~

网友J:
唉,我觉得应该买相同的。
下载积分:+5(xtgm123) 提前升级,希望以后多献 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唉,我觉得应该买相同的。
型号我都不知道啊,因为上面一个字也没有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