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三菱FX2N与MT506MV的通信求助(485通信)

楼主(2012-05-16):
三菱FX2N与MT506MV联机,PLC工作正常,就是触屏有时正常,有时有延迟,有时通信中断。(通信线用的是-普通2芯线)(速率9600)。谢谢高手指点指点,问题应该在那个上面。

楼主:
怎么 只有过路的,没有说两句的呢??

网友A:
我现在也有这样有问题!应该是它与高频干扰的问题吧!我接了地线就好些了!

网友B(2012-06-20):
应用双绞线

网友C:
最好就是要用屏蔽双绞线。而且要短,远离干扰源。

网友C:
有时候通讯线接触不良也会有这种情况。

网友D:
发个程式和触膜屏程式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