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6):
我先阐述一下过程。
1,首先我从一运行正常的315CPU中load to PG ,把组态和程序上载上来保存,保存为项目1,此后我又上载一次,保存为项目2。(全英文的项目名)
2,在项目1中,我把FC块生成源文件,然后在源文件的第二行输入代码“KNOW_HOW_PROJECT”,这是给FC块加密的代码,同样把OB1块也加密了。在硬件组态中,加密了读写密码,然后下载项目1,这时问题出现了。。。
3,将近下载完成的时候,CPU上所有指示灯开始全部闪烁,其中SF灯和BF灯为红色,其余有绿色有橘黄色,全部一块不停的闪,闪啊闪。。。
4,复位。先把CPU断电再上电,然后按下复位9秒,但STOP指示灯一直不停的闪烁,停止不了。。。按着西门子MMC卡复位的方式我复位了N次都不行。。。
5,在所有灯闪烁的时候,STEP 7无法和CPU通讯,诊断不到CPU这个节点。。。
6,重新换了一个全新的MMC卡,换上之后STEP 7能检测到CPU节点,然后下载程序2,将近下载完成的时候,显示OB1无法下载,出现了和步骤3同样的问题,所有指示灯闪烁。。。
7,通讯无法连接,无法检测到CPU。。。查所有连线均没问题,因为在此之前程序还在正常运行。。。
问题分析:
1,开始的时候是怀疑MMC卡出了问题,后来换了一个新卡,下载程序2后问题重现,估计应该不是,你认为呢???
2,CPU。是不是CPU自身有什么保护功能,我加密下载之后CPU不支持,CPU的自我保护功能出现,使我不能格式化MMC卡,换上新卡之后问题一样出现了。。。
3,这个问题困扰我一天了,现在我只有换CPU这一个办法了,还请高手们多多指教啊!在现场被催的好急啊,受不鸟了。。。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68669-fpage-3.html

网友A:
出现此种状况:
对MMC卡执行复位操作(复位方法在操作手册上找),复位无效的情况下,更换新卡,重新执行复位操作。

上述过程均无效的情况下,CPU损坏,返厂维修。

Good Luck~

楼主:
实验证明,上载的程序出了问题。。。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68669-fpage-3.html

网友B:
没有遇见过,但还要关注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