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6):
公司有台老设备,设备大概是03年,PLC是三菱A系列A1SJH的CPU,加了一个AD75M1定位模块,一个输入一个输出模块,还有一个CC-LINK模块,使用的是三菱的A951屏。两个变频器,一个伺服。CC-LINK不知道做什么用的,可能是改变频器频率用的。屏画面进不去,提示无法与PLC通讯。PLC通电显示报错,CPU上也有几个模式,换了没用。之前电池没电也换上新的了。程序上载显示不连续,也就是不完整,像是之前被人乱改过。上传显示也没有编译。屏上有一个九针串口,好像是作下载画面用的。另外一个接口不像是串口不过与25针接口大小差不多,像是伺服编码器的接口类型。问也客服,说这个屏只能进行总线通讯,也就是只能联CPU才行,也奇怪,这个屏通讯线接在CPU基板上扩展口最右侧,中间有接口接以上模块的。怀疑这个接口与CPU25针的串口不通。最重要是CPU老是报错,错误显示灯一直是亮着的,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教。我自己也写了简单的程序写入还是这样。不知道是设置原因不是I/O输入输出是否要重新分配,该如何分配。看到输出模块也报错了。

网友A:
报错的时候有GX软件诊断一下,是什么原因报错就明了啦!
连接后显示编号32报警,熔断位烧断或输入输出没有接电源,我没有接电源。写怎么样的程序才知道不是熔断位没有烧掉。
每天好心情

楼主:
大家来看看呀,

网友B:
连接后显示编号32报警,熔断位烧断或输入输出没有接电源,我没有接电源。写怎么样的程序才知道不是熔断位没有烧掉。

把电源接上再看有没有error报警。
这段诊断其实很明白:只要fuse断或电源未接,都会出现32报警。一一排除。
能通过写程序来知道吗?还没有AX接口排线顺便问下,早期的三菱E520变频器没有控制面板,如果改频率或者开启停止之类的,用三菱PLC控制的话,是否要用CC-LINK模块来实现呢? CC-LINK与变频器连上后,如何连触膜屏?屏一般也只有422 232之类的通讯方式

网友C:
输出模块接上24V  就不报了。。。。
熔断位在哪里啊?如果是熔断位烧的话,换是否方便。现在还在着手其他事情。顺便问下,早期的三菱E520变频器没有控制面板,如果改频率或者开启停止之类的,用三菱PLC控制的话,是否要用CC-LINK模块来实现呢? CC-LINK与变频器连上后,如何连触膜屏?屏一般也只有422 232之类的通讯方式
做工控,做人生

楼主:
熔断位在哪里啊?如果是熔断位烧的话,换是否方便。现在还在着手其他事情。

楼主:
之前怀疑是PLC报错,屏与PLC通讯不上,现在还通讯不上,传上图求大家帮助。

楼主:
屏是三菱A951,没有经过USB转,可能电脑串口有问题 其他的用的是转的

网友D:
那你用USB转232通信试试 了

网友E:
从图来看,应该是你的屏幕程序有密码,在软件找到可以输密码的地方,摆正确密码输进去就可以读取程序了

网友F:
两个重要元件坏了:
1) A1SJH的CPU坏了
2) A951 触屏坏了